三菱A系列 一个定位模块 一个CC-LINK模块与两个变频器通讯

楼主(2012-07-09):
三菱A系列 CPU,一个定位模块AD75M1,控制一个绝对式伺服。
CC-LINK模块与两个变频器通讯,控制启停 频率。
这个定位模块如何使用,有什么技巧没?绝对式的伺服位置是如何确定,连这个定位模块就能确定位置了吗?马达没有控制面板如何设置参数,是否要用软件来设置?
CC-LINK模块与变频器通讯如何设置来通讯,如何控制启停和频率改变?
以上大家有类似控制做过没,第一次用绝对式的伺服和CC-LINK模块,具体怎么用呀?

网友A:
我知道FX2N的cc-link模块都是用to from指令来通信的,看看你用的模块手册吧,其他不知道

网友B:
这个好像有过案例!!自己找找........

网友C:
CC-LINK模块与变频器通讯如何设置来通讯,如何控制启停和频率改变?
-----------------------------------------------
你看下变频器网络模块是什么型号的,有fr-a5NC ,和FR-A7NC,区别是前者用TO,FROM写HZ数,,,,,后者用MOV 写HZ数就行了。电机正反转 ,高低速度还是用Y。但是你要先分配好远程IO 和数据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