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问题

楼主(2012-07-09):
有一个固态继电器,输入端电压为3-24VDC输出端可接220VAC,给它输入端加24VDC的电,输出端接通,输出端接了一个24VDC的灯泡,灯泡点亮。当输入端去除24V电的时候,灯泡还是亮,输出端还是接通的,郁闷。继电器是不是坏了。

网友A:
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

网友B:
不是的,输出端是接AC的,你接DC所以不能断开

网友C:
固态继电器只能接交流负载!!

网友D:
负载不对,接AC负载

网友E:
就是接AC也是一样的。固态继电器坏了。

网友F:
真是钱多。用固态继电器就是用晶体管。减小接触电流和浪涌

网友G:
工控威望:-5(guochunyi) 恶意灌水,无意义贴子

楼主:
是的,今天又试验了一下,输出端接交流220V的负载,输入端断电之后,输出端也就断开了。换了一个新的也是如此,只不过输出端接直流24V的负载,输入端通电之后,输出端不接通。

网友H:
这个建议还是好好去了解下固态继电器的原理图,还有就是要了解可控硅的工作特性。
为兴趣而学习

网友I:
要让固态继电器输出端(可控硅型)断开,在断开触发信号后,就要让工作电流减小到维持电流以下或者电流反向,输出才会断开。实际就是可控硅的关断特性。

网友J:
输出端,接交流负载。

网友K:
就是可控硅并联

网友L:
一般的固态继电器只能接交流负载,渤现在有用MOSFET的固态继电器可以接直流负载

网友L:
一般的可控硅型只能控制交流
MOSFET可以控制直流

网友M:
兄弟,搞不好你買了個垃圾,我前幾天也碰到了,控制馬達的,常ON了使馬達失控,東西撞壞了,也燒壞了,虧死了。使用前已經瞭解、評估過了,結果沒用幾天就壞其中一個了。

网友N:
固态继电器就是可控硅反并联的器件集合,属于交流调压元件,不能作为直流调压用的。

网友O:
10楼和14楼正解,固态继电器过零自动断开,直流负载没有反向过零点。
现在也有晶体管输出的固态继电器,我几年前用过,品牌不记得了,呵呵

网友P:
固态继电器是有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Q:
不懂呀!向大家学习了!!

网友R:
应该是坏了,换一个新的试试.用固态控制直流24V,是不是浪费了点.

网友S(2012-08-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