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09):
有一个同行问我一个问题,说他今天维修一台11KW的电机,安装上去后,觉得转向反了,就调换了两条线,通电后发现电机转向还是没变,又换了另外两条线,结果转向还是没改变。请问谁见过这种电机!谁可以解释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还真没见过啊 但是有听过!~

网友B:
用变频器控制的吧!在设置里面调下参数

网友C:
没见过,也没听说过

网友D:
用变频控制的话就有可能,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调换变频器输入电源一侧是没效果的,如果是参数设置为只许正转或反转,那就得把参数从新设下咯,一般也就这两种可能。个人观点

网友E:
和电机没关系,看看是怎么控制的
朝花夕拾

网友F:
变频器控制会有此现象

网友G:
以前用过外部电路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信号通断 可以正反转

网友H:
用变频器控制的的电机,调换电机上的接线一样可以控制正反转,但是调换变频器输入端的接线是不能控制正反转的。调换电机接线端子试试。

网友I:
調換的哪兩根線?

网友J:
45楼正解!

网友K:
第一次听说,不了解具体情况。

网友L:
如果是调整电机端的两根线都不能改变电机转向的话,我还真没听说过。

网友M:
不是电机问题,是控制问题。

网友N:
调的变频器前面的线吧,我以前试过

网友O:
变频器控制的,重新设下参数

网友P:
用了变频器禁止反转功能了吧

网友Q:
直接把电机接到三相电上换试试,确定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理论来讲,电机是不会有问题的,换相肯定换向。如果你前有有变频控制,就说不定了。你可以考虑换变频输入端的三相顺序试试。

网友R:
我也遇到过。是在电机轻载时,而且缺相。此时将电机反拨它又会反转。

网友S:
不是电机问题,是控制问题

海纳百川

网友T:
电动机的绕组有头尾错接的地方‘
真诚到永远

网友U:
如果是带编码器反馈的话,还要把编码器的AB相脉冲对换
學無止境

网友V:
你是用变频器还是用普通三相电?如果是变频那就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但如果用普通三相电试了还是一样的情况,那就得怀疑电机的问题了!!!!!!!!

网友W:
是接在市电上的吗

网友X:
是不是接了变频器哦
喜欢工控

网友Y:
电机是用变频器控制交流电机或者是交流变直流的直流电机
wananjushi

网友Z:
用变频器就有可能,有些变频器是需要设定参数的

网友AA:
楼主提问说清楚一点。如果是接工频380v,不能反转,测量三相电流是否平衡,多半是电机线圈缺相。有个误区,在变频器输入端换相,电机是不会反向的。只有在输出端换相,电机才可以反向。

网友AB:
见鬼了,有谁真的见过此事

网友AC:
不了解控制方式,不做评论

网友AD:
我见过一种电机里面带超越离合的。不管电机转子向哪个方向转输出轴始终向一个方向转。

网友AE:
看楼主叙述,是电机坏了之后然后返修回来在厂里安装上?然后即使是电机交替了相序也能保持同一方向?
如果是变频器拖动的话,那应该是变频器里面设置了参数,禁止反转了吧。呵呵

网友AF:
他使用伺服控制器,电机带编码器控制的吧,这样只有改控制器的参数来控制正反转。

网友AG:
相序保护了,不管你调任一两根线都是一样的

网友AH:
是什么控制的?

网友AI:
本人在用变频器控制时也碰到过!!
请问谁见过这种电机,三相380V电机改变任意两条电线也不会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