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菱数据线连接USB接口没有作用

楼主(2012-07-09):
我的三菱数据线插在笔记本电脑的左边USB接口时完全没有反应,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里也找不到,但是用另外两个USB接口时正常,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求高手赐教

网友A:
有些电脑是这样的,最好用PCI卡,转232接口。PCI 具体位置在笔记本的无线网卡位置,直接插入到电脑的总线上。很稳定。

网友B:
数据线不是三菱的吧?
你接的PLC,还是触摸屏?只要是USB,都要装驱动的,有个别驱动安装很麻烦。

网友C:
换一个口要装一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