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楼主(2012-07-10):
怎样看plc是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A:
有指示灯啊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这个嘛,还是看型号吧。

网友C:
每个牌子的型号不同
其实告诉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编个最简单的输出程序,接上电源后,听一下在输出亮时,有没有继电器吸合的声音就可以。
感谢
下载积分:+5(mqgmqg) 不错

网友D:
用万用表量Y和COM,正着量一次,反着量一次。两次都不通就是继电器,其中有一次通是晶体管。

网友E:
通常型号里有R这个字母的

网友F:
直接看型号就搞定,还测什么,费事

网友G:
看型号比较方便。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H:
站长厉害啊,这招学习了

网友I:
又学多了一招,五楼厉害

网友J:
再不懂就拆开来看呗。

网友K:
海阔天空

网友L:
拆开看更简单
Mr.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