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64TCTT温度怎么控制不了怎么办

楼主(2012-07-10):
本人使用Q64TCTT模块控制三个加热器,怎么有一个温度控制不了怎么回事,拆了后,重新装上就不行了,没有改动如何地方!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是不是要重新整定,如何整定?

网友A:
参数开关设置多少?
做工控,做人生

楼主:
参数开关是指什么,是PID比例吗,刚入门的,请指教!

网友B:
控制不了是什麽意思?溫度不穩定?還是。。。。。

楼主:
是温度设定100度但升到150度才开始下降,到了70度才开始加热,使用WORKS2自动调谐时提示“存储器读取指令为1,因此无法执行自动调谐,请存储器读取指令为0后再执行。请问在哪里设定。

网友B:
PID設定問題,不要指望自動,而且自動也需要PID參考值,如果用自動,三天三夜也不會穩定

楼主:
谢谢!手动设定的话参考哪些参数、有范围吗?

网友B:
就是對應的PID參數呀,在相應特殊寄存器。範圍說明書都有,高溫時穩定的PID不一定在升溫時適用。你的PID可以外部設定嗎?我是在人機上設定調整的。

网友C:
可能要重新整定吧,具体整定方式,一句话说不清楚,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可加我:763933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