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输入可以是DC24V的0V?

楼主(2012-07-10):
请教:接近开关的输出是DC24V的负,连接到S7300的DI输入模块,接近开关输出DC24V的负时,S7300的DI输入模块的指示灯亮,S7300输入可以是DC24V的0V?不是S7300输入只能接受DC24V的正吗?在同一个S7300系统中,怎么DI输入模块有的接受DC24V正,有的接受DC24V负?

网友A:
这应该和模块有关系吧,它有源型和漏行之分吧,具体没用过,三菱到碰见过。
就做更好的!

网友B:
看看输入模块是晶体管源型、还是漏型。

网友C:
进口的西门子产品都是PNP的,国产的有NPN;
S7 300有一个DI模块是NPN;可以与别的模块混合组在系统中;
但是没有一个单独的300模块既可以是PNP,和NPN的

网友D:
这个问题讨论过多次,输入、输出极性关键是看对于模块本身还是输入、输出而言。
不论你如何连接,看能否构成一个完整的闭合回路。

网友C:
犹如4楼贴的图;
S7 300系列其输入的极性都以被定死,不能通过电源正负反接来达到反向;
上图有一二极管就可以明显看出;
这点与日系的PLC有明显的区别;
PS:进口西门子设备都是PNP,且都不允许L,M反接;

网友E:
这就是西门子的杯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