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各位大虾!!求解下电磁阀的长期使用问题!!

楼主(2012-07-10):
各位:
小弟现场有一防火阀,为电磁阀(24V线圈)控制气路通断(气路通,防火阀开;气路断,防火阀关)的那种。今领导要求把防火阀设置为一直开(电磁阀一直通电)
但小弟觉得电磁阀一直通电会不会影响电磁阀的使用寿命啊(发热异常,烧线圈等等)?
小弟现在设置的是要用到该阀所在管路时,才给电磁阀电,不用时断之。。。
忘各位赐教!!!

网友A:
换个三通电磁阀,

网友B:
你反过来用行不行呢,就是电磁阀得电的时候气路关,断电的时候气路通就不会发生你说的那个现象了呀。随便一个2位5通的电磁阀就可以搞定了。(仅供参考)
就做更好的!

网友C:
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能不能常开要看电磁阀使用说明,某些阀是有通电时间限制的。

网友E:
三通阀把输出的A、B、接头交换一下,常闭型不就变成成常开型了。不通电常接通气路,通电断开气路。

网友F:
电磁阀长期工作肯定坏的快了,还是选择3通电磁阀,在上面程序修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G:
两面三通电磁阀

网友H:
换个三通阀就行了

网友I:
长期通电就会坏的话说明一个问题,厂家设计缺陷或者是山寨产品。

网友J:
5楼正解,但若只是两通的就只能换常开型电磁阀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长期通电就会坏的话说明一个问题,厂家设计缺陷或者是山寨产品。
完全赞同!!!!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L:
一楼的就可以解决啊看是关得久还是关的久掉换个出气口就可以了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M: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学会变通一下啊
QQ32135553

网友N:
      那你就把动作顺序反一下不就得了,得电关闭关闭防火阀,不得电时打开防火阀,这样既能满足你的要求还能避免长时间得电,长期得电工作还会影响使用寿命!可以选择的方法就是先从气路入手(电磁阀的选用,输出气路反接),不行就从电气入手(外部线路,PLc)!!!

网友O:
2位3通的电磁阀就解决了
海纳百川

网友P:
引用楼主工控下载于2012-07-10 10:28发表的 各位大虾!!求解下电磁阀的长期使用问题!! :
各位:
    小弟现场有一防火阀,为电磁阀(24V线圈)控制气路通断(气路通,防火阀开;气路断,防火阀关)的那种。今领导要求把防火阀设置为一直开(电磁阀一直通电)
但小弟觉得电磁阀一直通电会不会影响电磁阀的使用寿命啊(发热异常,烧线圈等等)?
    小弟现在设置的是要用到该阀所在管路时,才给电磁阀电,不用时断之。。。
    忘各位赐教!!!

直流24v的电磁阀一直通电几年都没有问题的;如果是交流220v的;那么很快会烧坏的;你放心用;
真诚到永远

网友Q:
三通电磁阀,接另一路出气不久行了,要多实践。。。。。

网友R:
和火警开关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