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三菱PLC程式:MOV K0 K4M20 用永宏PLC的MOV指令怎麼實現?
請高手幫助,萬分感謝!

网友A:
S里写0,D里写WM16。另外1楼的你在撒谎,你根本就没用过永宏PLC。
兄弟D里面为什么写WM16呢? 我的首地址是M20呀? 请指教?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没有用过永宏plc的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C:
    回3楼

    S表示的是源操作数
    D表示的是目标操作数

    意思就是把S里的数传入到D里面去。

    例如:S后面填的是D10
               D后面填的是D20
    结果就会把D10里的数据传入D20.

    没用过永宏的PLC,看了一下手册。

    您好!
       首先感謝您的熱心解答,但我還是不甚明白。如題我在三菱程式裏面是要把。K0 MOV K4M20 我本意就是要把M20--M35給置OFF  ,轉換到永宏的PLC我就不知道怎麼寫入程式 四樓的兄台告訴我 S里謝0 (這個我知道0是原操作數 常數0)但我就是不明白D裏面寫WM16是什麽意思?請指教?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回3楼

    S表示的是源操作数
    D表示的是目标操作数

    多看看手册,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注意:三菱和永宏的PLC并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一一对应转换过来的。之所以用WM16,是因为永宏的只能写WM0、WM8、WM16、WM24、WM32…………的格式。
    要实现你目的,你可以用如下指令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D:
    进来学习中
    喜欢工控

网友E(2012-12-22):
    刚接触永宏的,学习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手册,手册上写得很清楚。
    [attachment=88116]
    注意:三菱和永宏的PLC并不是所有的指令都能一一对应转换过来的。之所以用WM16,是因为永宏的只能写WM0、WM8、WM16、WM24、WM32…………的格式。

    没用过永宏,学习了!

    程序中的N是16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