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及伺服系统,解决抗干扰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2-07-10):
我做的一套系统;PLC,伺服系统,程序写好后测试,机器会出现一些不规则的动作。程序里面都没有写有的,很郁闷,有的时候又很正常,就只是偶尔出现一些不正常的动作。是不是有什么干扰问题。请大师们给点建议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干扰问题。

网友A:
1.大電.小電.及信號分開跑
2.信號採隔離線並接第
3.信號線套磁還
若還是有不正常 可能程式有bug

网友B:
把你那有问题的动作的输入信号接个电阻在接回plc的输入电压信号端,:-(台达的是s/s 24;-v电压的一端)
虚心求教…

网友C:
用屏蔽线,PLC的COM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