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

楼主(2012-07-10):
请教大家、 三菱伺服电机能用安川的伺服驱动器控制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试过,我觉得行的通,用安川的编码器。

网友B:
学习不能用觉得哦

楼主:
别沉啊! 求高手回答下

网友C:
应该不行吧

网友D:
应该不行吧!

网友E:
行不行都不建议这么用!

网友F:
建议还是用三菱的伺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