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错误短接后会有那种故障

楼主(2012-07-10):
有一台英威腾CH100A-55G/75P的变频器因安装时被电工粗心大意将+-短接,变频器上电无显示,主接触器不工作,但测量
整流桥后直流电压正常,是短接+-引起的吗

网友A:
那个并在接触器上的电阻烧掉了,换一个就是。

楼主:
应该是串联的电阻吧?

网友B:
缓冲电阻烧了,查看阻值和功率换一个一样的就好了。不贵的。

网友A:
那个电阻是并在接触器上的,即上电时通过它给电容充电,起缓冲作用,等到建立起正常电压,开关电源开始工作,变频器自检通过,没发现故障,接触器就工作,短接电阻,变频器进入工作等待。

网友C:
限流充电电阻损坏的可能性非常大。4楼的解释非常专业。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