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本单位原水位控制采用的是LD301变送器(内部具有给定、测量、pid功能),外部有24V供电,两线制接入变频,与变频器共同使用来调整水位,由于变送器的编程器液晶屏损坏,多方查找无供货商,同时用于变送器调整的磁棒也年久丢失,所以打算换普通变送器并外接调节仪控制水位。
该调解仪可为变送器提供24v电源,同时内部有pid及给定测量功能,输出的是4-20毫安信号,(不是两线制,内部没有24V),请问与变频器如何连接,是不是4+  5-?
AU(电流输入选择)如何设置,说明书里写的是只在端子AU处于ON时,变频器才可用直流4到20毫安信号作为频率设定信号,那么如何让他为ON?是不是将AU与SD短接?
参数设定里还有哪些需要更改的呢?外部硬接线端子是否还有需要改动的地方?

一下子问了这么多问题,还请各位多帮忙,急等,谢谢!

网友A:
你如果想用电流控制频率可以把pr79参数设定为模拟电流控制。
对,短接后是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