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接头终端电阻打到OFF后检测是否有效

楼主(2012-07-10):
比如有几个DP接头 我想在最后一个接头后面继续加装接头 如果我把之前一个接头的档位打到OFF
是否可以通过测量最后一个接头的两根电缆是否有24V电压来确定接头3的OFF档位是否有效

网友A:
下载积分:+5(陈大围)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B:
看不懂说的都是些什么,不过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C:
应该可以的,最近公司现场调试的,和DP的开关没多少关系的

网友D:
测量AB间的阻值就可以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