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0):
我用的s7-200 控制三菱400W的伺服电机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 假如电机不带负载运行良好  但是带了负载电机运行就不连续 ,而且还有左右晃动现象  速度越快左右晃动的越剧烈。速度小一点晃动的就弱一点  但是尽管晃动 但是总体上还是往前走的。我现在想问问高手, 我这个问题是不是因为扭矩过小的问题?(因为 我调节了这种参数都没有什么作用)  如果是因为扭矩过小  为什么电机会出现左右晃动的现象? 请高手帮小弟解答一下!

楼主:
没有 弯啊。 我发了脉冲他的运行过程就是跑不到一圈就停下来 然后接着跑 然后又停下来  就这样不断的前进 知道我脉冲发送完毕!

网友A:
调转动惯量

网友B:
你是不是用同步带传动?应该是伺服电机的扭矩小了,换大扭矩的电机试试。
哥们 你太帅了 的确用的同步带转动!  你说的应该没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 弯啊。 我发了脉冲他的运行过程就是跑不到一圈就停下来 然后接着跑 然后又停下来  就这样不断的前进 知道我脉冲发送完毕!

应该是程序问题啊,检查程序吧。

网友D:
松下伺服有个刚性
三菱的好像是调惯量

网友E:
电机的扭矩小了。

网友F:
可能是对应的CH坏了,我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变换一个CH就好了。或者是伺服放大器的问题,输出的三相电流不平衡。建议更换伺服放大器或是更换其电流控制基板试试。

网友G:
应该是伺服参数设定的问题

网友H:
需要调节惯量吧

网友I:
你那边的现象是不是:在不运行电机的情况下,用手去摇晃负载侧(如果你的伺服是用作机械手臂就摇晃夹爪),看负载是否也是晃动,若是这样的话就是增益参数设置不正确了,若是这样你就要看增益调试的步骤了,一般皮带轮传送的刚性都不足,自动增益可能满足不了这样的工况,需要手动增益调节的。楼主多试试吧!

网友J:
惯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