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变频器同步

楼主(2012-07-10):
请问弟兄们,一个电位器可以控制两台变频器同步吗?变频器是三菱D740的。已经搞定,用遥控功能

网友A:
這樣做不好的,兩台變頻器的信號電源共用了,還不如加兩個電位器或加信號轉換器,分配多組信號。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第一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10v)输给第二台变频器,这样二台变频器输入电压一样那输出也就同步。

网友C:
完全可以,电位器采集一个变频器模拟量电压信号供给第二个变频器。

网友D:
还可以用一种同轴的双联电位器,既不互相影响又可同步调节

楼主:
4楼的朋友说的方法,我知到的,因为我做控制柜只放了一根3芯的线,后来才想起两台变频器要同步,在放一根线就不好了,要全部拆开重新放线,太麻烦了,所以才来论坛来想想别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第一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10v)输给第二台变频器,这样二台变频器输入电压一样那输出也就同步。
请问你,是这样接线吗?第一台的AM和5的脚接到第2台的2和5脚吗?参数要修改吗?谢谢

网友B:
要的,把二台模拟量输入pr73设定为0或10还有请把电压/电流开关转换一下就可以了,模拟量输出是固定的0-10v,按图设置:

楼主:
第二台接4和5,还是2和5呀?如果接2和5,那个电压和电流就不用动了吧

网友B:
因为出厂默认设置是1(0-5v)把二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入设置为(0-10v)也就是pr73设置为0(无可逆运行)或10(有可逆运行),第一台变频器按图接电位器(10 、2 、模拟公共端),把第一台(AM 、5)输出的(0-10V)接到第二台2 、模拟公共端子上就可以了,注意正负极。也可以接4 、模拟公共端子,但要设置pr267设置为2(0-10V)并且把电压/电流开关拨到v电压。
下载积分:+1(gaoshicai888) 好人!

网友E: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二楼的方案可行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引用 网友B:
用电位器控制第一台变频器,然后用第一台变频器模拟量输出(0-10v)输给第二台变频器,这样二台变频器输入电压一样那输出也就同步。
是的;这样最好;
真诚到永远

网友H:
事实上这样的同步控制在实际应用中并不理想,尤其是在纺织行业。

网友I:
用一个变频器控制两台电机同时工作(一个变频器驱动两台电机)一点问题也没有!
请教变频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