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2-07-10):
今天调试一台cj2m的设备,用usb连pc机,上午ok的。下午就报plc无法连接的报警,换了电脑和usb线都连不上,有没有人出现以上的问题?plc的usb接口可能烧坏不,怎样验证呢?

网友A:
看看驱动是否出问题。

网友B:
上午OK,下午就不行啦,参数设置不对吧,通讯口之类的

楼主:
今天没办法了,就换了个cpu模块。现设备正常运行,旧的要等拿回厂家检测才回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