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及伺服系统,解决抗干扰问题有什么好的方法

楼主(2012-07-10):
怎么样检测系统上有干扰,什么症状?

网友A:
检测系统上有干扰可以将伺服放大部分放在调试监测为显示HFHF之类的,表示输入输出口接线。此时发现有一口老闪,或有时闪一下,就表示有干扰。

网友A:
目前只有尽量不要将伺服系统和三菱PLC放在一个配电箱内。PLC的COM线接地也能得到不错的效果。

网友B:
PLC的电源采用滤波器隔离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