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仿真软件的使用,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楼主(2012-07-10):
触摸屏仿真软件加PLC(我自己买回来的),书上说的是:在有PLC的情况下,采用直接接电脑(GT Simulator)和PLC,可以在没有GOP(触摸屏)时候进行调试,我接的PLC是三菱的。不知道测试具体步骤。还望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先将电脑与PLC通讯线接好,然后
STEP1:
打开GT SIMULATOR软件
STEP2:
打开“选项”
STEP3:
“连接方式”选“CPU”,选择相应的PLC类型和端口号
STEP4:
打开需要仿真的文件,就可以进行在线仿真了。
如果没有PLC,可以将“连接方式”选为GXSIMULATOR,用PLC仿真与触摸屏仿真配合调试。

网友B:
支持连续运行多长时间呢

网友C:
plc程序也要打来 模拟 仿真

网友D(2013-01-03):
为什么我的仿真软件和实物plc总是练剑不上啊?

网友E(2013-04-16):
这个gte格式的软件打不开怎么办 求助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