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GT1055-QSBD-C问题

楼主(2012-07-10):
前两次还可以下载,到了第三次就不行了。(线路没动过)
跪求高手讲解,拜托了。

网友A:
有时和电脑有关系。重启一下,或许就能再下载了。
我遇到过每下载一次,要重启一下的情况。

网友B:
我每咨下载都能成功,是不是下载时没选择触摸屏的OS文件!

楼主(2012-08-29):
下载时没选择触摸屏的OS文件,导致RS232通信不上,换用USB连接,在下载OS文件,恢复正常,RS232也能通信,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C:
可以把傳送速度調慢一點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