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设备有几个plc,一个触摸屏,需要什么样的特殊模块进行通讯

楼主(2012-07-11):
各位前辈,我们现在要设计一台新设备,里面包含3~4个PLC,需要同时跟触摸屏进行通讯,PLC直接也要进行通讯,请问需要加什么样的特殊模块进行通讯,小弟刚刚才开始学,请各位前辈多多指点,谢谢!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A:
1.不加任何模块..可以把1个PLC作为主站,其他3个作为从站,主站与从站进行数据交换.触摸屏与主站进行数据交换.
2.用网络模块.

网友B:
1楼正确

楼主:
谢谢前辈
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C:
搞个485不就OK了

网友D:
可以做N:N通讯,也可以做1:N通讯 485的话,用一个BD板就可以实现 总线的话用主站模块和远程设备模块就可以,价格不贵,通讯指令呱呱叫的,对了我想问一句,你干嘛用那么多PLC 用一个不行吗?如果是一台设备上面,我感觉一个就应该满足
减少设备数量,简化线路结构,提高元器件技术指标和等级功能,是新型设备发展的目标,兄弟咱得往前看啊

网友E:
一台plc只能控制2个伺服,要是有多个呢,只能像楼主说的要多个plc了,用485DB板通讯。

网友F:
一条PLC,控制32个伺服也不应该有难度吧。一个主站,剩余的用远程站。。。有图有真相

网友G:
一个触摸屏本身就可以直接连接多个PLC

网友H:
看到楼上的电箱自叹不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