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三菱浮点数运算问题,  如何才能输入含有小数点的 数据?

网友A:
K256,转成浮点数,DFLT ,再除以K10 ,最后取整,DINT 。

网友B:
你肯定没有看指令说明!
请输入E25.6
  • 下载积分:+2(guochunyi)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C:
    二楼请将你输入的指令截图上来看看!

网友D:
    二楼,你说的不对。起码三菱的不行,松下的可以
    QQ:569456723

网友E:
    用E25.6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二楼请将你输入的指令截图上来看看!

    有图有真相,三菱的Q系列的

网友G:
    7楼   FX  2N 系列的是不可以直接输入浮点数的

网友H:
    我做为一个实习生,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一下,用浮点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做为一个实习生,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一下,用浮点有什么好处??

    好处能有什么好处啊, 是有的工程当中就要应用到,比如机械加工,不用小数点, 你总不能加工精度   1个MM做为加工精度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做为一个实习生,很想问各位一个问题,请大家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一下,用浮点有什么好处??

    没有什么好处,就是需要,整数无法满足要求。这儿问题就像问大家一把尺精确到毫米刻度的好处?

网友J:
2N 需要用指令转换 6楼的方法,3g 3u 可以直接输入 E 25.6
下载积分:+1(xihutt) 找了半天,我说怎么2N没 ..

网友K:
先转化成浮点数,做运算,完成结果再转化为整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