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块下装有影响吗?

楼主(2012-07-11):
DB块下装有影响吗?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吗?

网友A:
不影响,但是有些报警块下载的话,当系统出现故障时,会自动做出一些反应。

网友B:
DB块里面储存的数据,有些可能是设备上的重要参数,下装之后改变了这些数据,可能会对设备的正常运行带来灾难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