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台达VFD-B变频器第一第二频率如何设定?

楼主(2012-07-11):
我需要用台达变频器(VFD055B43A)实现如下功能:使电机有正反转,有快慢两种速度。快速频率为40HZ,慢速为10HZ。外部端子是不是用:FWD-DCM、REV-DCM、MI1-DCM、MI2-DCM。问题是相关的参数有哪些?如何设定?

网友A:
频率指令选择面板上的数字操作器控制,运转指令选择外部端子控制
参数2.00=00 参数2.01=01 参数2.02=00
快速40用面板来设定,慢速10用多段速5.00指定
其他参数自己看着办

网友B:
用多段速吧

楼主:
谢谢1楼!外部接线是不是当FWD或REV和DCM接通时,就以第一频率(40HZ)运转;如果同时MI1也和DCM接通时,就以慢速(10HZ)运转。还有一个问题,SOURCE模式开关是什么作用?工作时要拨在哪一位?

网友C:
1楼英雄 请教你是用什么图片制作软件 我用一般截图解出来的图片效果怎么没这么好,还有我手机拍摄的图片大好多,用什么图片软件好呢?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用·QQ截图

网友D:
应该是用段速吧,

网友A:
回4楼兄弟,我用的是QQ对话框打开Ctrl+Art+A截屏保存再上传的。

网友E:
是用段速吧,

网友E:
可以看一看

网友E:
是不是当FWD或REV和DCM接通时

网友F:
有变频器说明书的,看一下在多段速那边
喜欢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