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光栅尺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2-07-11):
那位兄弟直接把光栅尺连接在PLC上的啊?
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A:
光栅自己有信号输出。PNP NPN 都有,看你什么用了

网友B:
有PLC专用光栅尺其用法更编码器一样

网友C:
光栅尺连接PLC你要确定光栅尺的输出信号是不是ABZ相脉冲的,有的是TTL电平,如果是ABZ相脉冲的话和接普通的传感器一辜,注意是NPN 还是PNP就行了

网友D:
我用过,跟编码器一样的!

网友E:
用过一个,和编码器一样。当时选的是PNP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楼主:
那天试试,谢谢兄弟们了

网友F:
高速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