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可以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吗

楼主(2012-07-11):
我想用220V的变频器驱动三相380V的电机行吗要作些什么改动和注意事项谢谢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jxh668

网友A:
变频器功率要加大,电机接线更改

网友B:
电机接线更改

网友C:
将电机的接线更改为三角形接法的就好了!
信捷PLC

网友D:
有输入为两相220v 输出三相380V我变频器的

网友E:
看电机和变频器的功率是否匹配呀?
-------bwhzg

网友F:
只有是星接的可以,改角220
互相学习

楼主:
多谢各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G:
有的电机可以改变外部接线改为3相220V的,没见过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

网友H:
有输入220 输出380的 我们就用着一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输入为两相220v 输出三相380V我变频器的
这样完全可以匹配。

网友J:
电机要星接的就可以了

网友K:
1、完全没搞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2、有的变频器可以220伏输入,三相220伏输出。这样的变频器一般功率比较小,但电机要改装成三角形的接法

网友L:
不用怎么改变,単相220V作电源通过变频器驱动三相380V普通电机.台达.松下都有这样的变频器.方便没三相380线到的地方用.

网友M:
不知道楼主的电动机是多大功率

网友N:
当然可以不过变频器功率要比电机大,电机的接线要改为三角接法

网友O:
三相的电机不管怎样接线都可用变频器驱动

网友P:
引用 网友L:
不用怎么改变,単相220V作电源通过变频器驱动三相380V普通电机.台达.松下都有这样的变频器.方便没三相380线到的地方用.
确实如此。什么也不用改,主要是选对变频器!
楼主只要淘宝上搜一下,啥都有了!我帮你的搜了一下:

网友Q:
9楼正解!

网友R:
三楼意见我个人同意

网友S:
只要设置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为3相380V就OK了,大部分的变频器都有这个功能!
QQ32135553

网友T:
理论上来说,单相220V输入,PWM波型输出的三相电是不可能达到三相380V的。单相220V全波整流后的电压=220*0.9=198VDC;加上电容滤波储能的关系,198VDC*1.414=279.792VDC。这个数据表明单相220VAC输入的变频器是不可能输出三相380VAC的。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如果在输入或输出侧加装集成的升压变器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U:


网友V:
单相220v同样可以驱动三相电机。

网友W:
有可以220V输入,380V输出的变频器么?

网友X:
星形380 三角形220

网友Y:
大把的小功率经济型的变频器是220V输入,380V输出。

网友Z:
有很多方面考虑

网友AA:
买个输入220V输出380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AB:
四楼说得对。我也用过很多

网友AC:
可以用的

网友AD:
多看说明书

网友AE:
小功率的可以,也就是星型连接的改为角型连接,这样才可以,如果本身是角型连接,那功率只能降低很多,否则不行
干到老,学到老

网友AF:
单相和三相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都有
发展工控事业,造福人类

网友AG:
松下 vf0系列变频器220v输入380输出
学习中
每天进步一小步

网友AH:
可以改成三角形连接

网友AI:
楼主也是做木业的么?生产木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