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与伺服电机的程序怎么编

楼主(2012-07-11):
放大器的型号是MR-E-10A-KH003,伺服电机的型号是HF-KN13J-S100,PLC型号是FX2N
求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A:
很简单
怎么个简单法啊!发一个给我好吗!1315037270@qq.com

网友B:
是速度还是定位?速度就用plsy就行

网友B:
如果是定位的话,只能用定位指令了,FX2N还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