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2-07-11):
西门子200plc    224cn     和变频器   触摸屏 工控机  建立通讯  选择那种通讯比较好??   请教大侠!!!!

工控机和柜子的距离约50米     西门子200plc    变频器   触摸屏 在一个柜子上

网友A:
HMI:MPI
INV:USS
最常见;
工控机根据需要MPI或Ethernet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USS   MPI或Ethernet   那不是要好几种通讯模块?  初次使用西门子

网友B:
走以太网  200PLC的以太网模块只需要400-600大洋  而且以太网可以加无线路由交换机 ,100米以内都可以访问,无线笔记本也可以访问, 多爽啊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