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驱动器上的两个旋钮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2-07-11):
伺服驱动器上的这两个旋钮干嘛用的。

楼主:
就是这两个旋钮

楼主:
图片上传不成功

网友A(2012-10-17):
什么品牌的啊

楼主:
日系品牌的,型号为RSD30R-R,还有一种为RSD24R-R

网友B:
电流和电压调节

网友C:
有点像站号设定

网友D:
什么牌子?没见过

网友E:
电流电压调节,建议下次先查下上面写的英文单词的意思

网友F:
应该是站号设定。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电流电压调节,建议下次先查下上面写的英文单词的意思
正确

网友H:
是东方的吗?

网友I:
没看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