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伺服原点回归问题

楼主(2012-07-11):
我用的J3-B伺服驱动器,如果在原点信号有输入时,执行回原点会出现找不到原点的情况。具体情形是:电机一直在旋转,速度非常缓慢,绝对不是我设置的找零速度。而我监视到的当前值却变化特别快!过十几分钟等电机找到零点后,一切正常!请教大虾们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监控下z轴脉冲看看。
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呜呜
-------bwhzg

楼主:
怎么看脉冲啊,
是这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