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关于两线sensor怎么接三线sensor

楼主(2012-07-11):
如上图所诉述。求指点。

网友A:
一般棕色接正,蓝色接负,多一条信号线看是什么类形的传感器

网友B:
没见过三线接法的,一般都是两线的棕接正,信号进PLC,PLC零伏接电源零伏,所有信号负和电源零伏连在一块

网友C:
两线的内部也就是一开关点 有 交直流 之分别
三线的 分NPN 与 PNP 之分别
NPN是兰与黑闭合 与棕驱动负载
PNP是棕与黑闭合 与兰驱动负载
但不知你的是什么型号
没关系
你拿着三线 黑 色的信号线分别与 兰 棕 短接
如 黑 兰 短接 PLC信号灯亮 说明是NPN
然后将你两线的 兰 色接三线的 兰 色
两线的 棕 色接三线的 黑 色
三线的 棕 色不用接
如 黑 棕 短接 PLC信号灯亮 说明是PNP
然后将你两线的 棕 色接三线的 棕 色
两线的 兰 色接三线的 黑 色
三线的 兰 色不用接
应该是这样的 之前有接过
下载积分:+2(sjm213)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