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1):
1:启动软件时错误休息
  Can nit allocate Share memory

  2:打开程式错误信息
  MELSOFT系列 GX Developer E:jixieQ_Lgao_ya_qitiQ02H Y100:Gppw….
  “0x11d25dd5”指令引用”0x11d25dd5”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要终止程式,请点击“确定”。
  要调试程式,请点击“取消”

  3:MELSOFT系列 GX Developer E:jixieQ_Lgao_ya_qitiQ02H Y100:Gppw….
  “0x7c92100b”指令引用”0x036e1fe4”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
  要终止程式,请点击“确定”。
机械电子

网友A:
操作系统问题。
呵呵 按照咱论坛一步步弄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能具体说一下嘛 谢谢啦

网友B:
第1个很正常,可能是上次没有正常关闭。
下面二个是操作系统问题或者中了病毒。
哦?呵呵 那我再看看 我电脑日常管理很正规啊

网友C:
系统问题,我也遇到过,恢复一下系统再重装就好了!
嗯 真的是系统问题 呵呵 谢啦

网友D:
没有把原来装的卸载干净或者你用WIN7系统不兼容。
嗯 没卸干净 又重装了一回系统可以了。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