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D,OLD的使用

楼主(2012-07-11):
我怎么看不出是哪个并联块在串联啊?还有母线开始不是要用LD吗。大侠们指教啊

网友A:
从梯形图上应该很容易看出来:
I2.1和I1.3并联的块与I0.1串联;I3.1与I2.0并联的 块与I0.1串联。
母线开始是要用LD,但块的串联和并联就要用ALD、OLD……
哦,不管他那个新母线了,意思是这样吧,老以为母线后应该用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