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USB数据线在WIN7系统中用何种驱动

楼主(2012-07-12):
跪求高人帮忙解决三菱PLC数据线在WIN7系统中找不到驱动,QQ88923373qq@,com

网友A:
您那个是山寨品,需要根据其转换芯片的型号去找驱动,基本上也就PL2303芯片或者FIDI芯片,FIDI芯片价格贵,在Win7下免驱动,一般JS是不会给你用FIDI的。

网友B:
用驱动精灵误别芯片和查找驱动

网友C:
大家用的数据线,绝大部分是国产的,有一种黄色的,可以支持WIN7

网友D:
用USB-SC09驅動軟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