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自己按照说明书自己焊了根通信线,不能用,应该注意什么,线的顺序不错的

网友A:
什么问题?

网友B:
不会的,我也是按照说明书做的啊,没有任何问题
你的接屏蔽线了吗?能把你的原理图发来看看吗?

网友C:
肯定焊错了,我焊的从没见过不能通迅的

网友D:
我擦 ,毛都没有!
QQ:569456723

网友B:
还有一个关键,好像是CN3 而不是CN1哦???

谢谢,我的两根短路线没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