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请教各位大侠S7-300 CPU时钟存储器起什么作用啊???
simens

网友A:
是这样的,这个周期/时钟存储器的时钟存储器一旦你勾选了,并指定一个字节的范围。结果是这个字节将自动生成秒脉冲从0.1至2.0S。
比如你勾选后并存储器字节中写“0”。这样从M0.0 ~ M0.7将作为若干个秒脉冲形式。比如在编程时选择M0.5则是1秒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