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V4.0 STEP 7 MicroWIN SP4 模拟调试软件

楼主(2012-07-12):
小弟刚接触西门子 用的编程软件版本是V4.0 STEP 7 MicroWIN SP4
由于没有实体plc 在线调试 请问各位前辈有没有像三菱一样支持 模拟调试的软件 有的话给个软件名称或者是下载地址 谢谢!

网友A:
没有像三菱做的好啊。西门子200没有官方版本,站上有此软件下载,免安装的。

网友B:
西门子S7-200的模拟软件是非官方的,只能模拟一般的数字量。模拟量的模拟不了,下载后不用安装直接就可以打开。论坛就有

网友C:
咱们这个工控论坛上就有200的模拟软件,我就在这里面找到的,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D:
不用仿了,200就那样了,仿了也没用呀!

网友C:
在这个论坛就能找到PLC200的仿真软件。那天我也下来一个,觉得还不错,挺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