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用什么指令发送脉冲

楼主(2012-07-12):
三菱FX2N系列的PLC,驱动伺服驱动器,用什么指令发送脉冲,PLSY,DPLSY指令发送脉冲总是定位不准,该有什么指令可以使用。

网友A:
脉冲。。
???什么意思?

网友B:
看看编程手册,有专门的定位指令。
定位指令时1N系列的。2N的没有啊。但是题目要求是用2N的。。同时控制伺服和步进,所以不能用差动。。

网友B:
2n用的是定位模块吧,没搞过,好像不用什么定位指令,找个定位模块的手册看看,一般有例程。

网友C:
发送脉冲总是定位不准??伺服参数设置是否正确,PLC指令频率等看看。我用过的,定位一般没有问题。
不用差动的,就是用单序列的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D(2012-10-12):
DRVI指令和ZRN回原点指令 FX1N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