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
有熟悉三菱数控系统的吗(M70),请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2-07-12):
手动主轴转动时(转速为500转),显示屏上显示最高才80转,机械负载值为149%(最高),大概过2秒钟左右,就报警;报警为;SO3 误差过大 0052 S1 (或者是 S03 误差过大 0052 S1) ,还是出现 S03 超负荷 0051 S),,,,,,,,,S(代表主轴)。请各位指点指点,感激。

网友A:
是不是主轴编码器接头松了?

网友B:
电子齿轮比值设置不对?

网友C:
有可能编码器坏了

网友D:
编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