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QD75定位控制监视数据怎么在编程中体现,我在编程中看到:第一条语句:FROM H0 K817 D500 K1;(读取1轴的寻零请求,无请求M为on)
                                                                                                    第二条语句:SFR D500 K4
(1)请问在手册里哪里能查到K817----轴状态(具体说明)(2)希望解释一下上面的含义。------------谢谢!!!
机械电子

网友A: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希望有木有高手能解释一下啊!
技术无界

网友B:
看是不是这个图片
嗯 好像是这个提示啊,但是怎么用这个思想呢,呵呵就像我贴的编程,怎么个思想请多指教!!!

网友C:
我也在看这个模块 谢谢提示
呵呵 技术无界限-思想无限远!!!

网友D:
最能近好像都在研究Q系列呀!
呵呵 Q算主流吗 呵呵

网友E:
我也在看呢!
一起探讨!!!

网友F:
QD75详细篇手册写着很是明白!楼主要多看资料啊
好的,我再仔细的看看资料,呵呵!!!
QQ:569456723

网友G:
这样设计比较合理:
   FROM H0C K817 K2M7410 K1
呵呵 谢谢啊 呵呵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网友G:
就是把K817的状态读出到M7410-M7418里面,而后直接调用M7410-M7418的软继电器触点就好了.
呵呵 那请问K817的数据是怎么赋予的呢 您说的是FX系列的吗 可能由于我没表达清楚 我上面的是Q系列的。

网友H:
QD75说明书最下面有一个BUFFER MEROY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好的 我再看看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