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Q系列PLC用5个QD75D4控制20轴松下伺服电机报警问题求助。

楼主(2012-07-12):
公司新开发了一台设备,做液晶显示器的贴附设备COG,用Q06HCPU带5个QD75D4,有图像对位系统和DD马达,17个松下伺服电机,在自动运行状态下,马达速度调到1000转时,可以正常运行,马达速度调到2000转时,自动运行状态下,有的伺服电机会出现26.0超速度报警,但是马达的过速度保护设置为5000转,而且不是固定的伺服电机报警,跪求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问题,十分感谢!
经过几天的观察,问题已经发现解决了,是24V电源功率过小引起的。原来设备上有两个100W的电源,在伺服设定为1000转时,节奏比较慢,有很多轴不是同时启动,设定为2000转以上时,在设备快节奏的运行过程中,每个轴几乎都在工作,功率比低速运行时大,造成24V100W的电源瞬间断电,致使伺服电机报警和PLC出错等问题,但是电源断电只是瞬间的,马上又恢复供电,所以根本很难发现是电源的故障,找了几天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更换为350W的电源,故障已经排除。

网友A:
会不会是伺服参数设置错了,真的超速了。

网友B:
左COG自动线的都很牛逼。首先你要确定你的松下接线端脚,集电极和线性不在同一个管脚上,3 4 5 6还有43,44,45,46,好像是,你要是接在集电极上基本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和QD75P4,还有就是你设置的私服参数!目测你应该是脉冲发多了。
下载积分:+3(温柔杀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QQ:5694567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伺服参数设置错了,真的超速了。
伺服参数是没有设置错的,现在就是怀疑机器节奏快了,有时候又引起QD75D4出错,几个工程师在客户这里都调试一个星期了,还是没有找到问题点,该换的都换了,程序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要是1000转运行就可以正常生产。设定为2000就会出错。

网友B:
最好把你QD75D4参数截图发出来,还有就是你的伺服都设置哪些参数,接线图也发出来!是A4还是A5?
QQ:569456723

楼主:
是A5的伺服,参数和接线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公司一直都是用松下的伺服,最少都用了有上千套了,明天直接叫三菱和松下的供应商一起过来讨论问题点,看有没有进展。

网友C:
应该是你的参数设置的问题 我们公司的机器上使用的松下A5伺服驱动电机的转速是3000r/min但我硬是把它的运行速度提到了4000r/min它照样正常工作到现在都有的有5年了有的已经2年了都没出过一点问题。
下载积分:+3(温柔杀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网友D:
公司有几台设备用的松下的伺服,,经常发生过载报警, 感觉比不上三菱伺服
可以试试不驱动负载的情况下,电机高速运转,
下载积分:+3(温柔杀手) 热心助人,祝好人常乐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问题已经解决了,是设计上的一个疏忽,用了两个24V100W的电源,快节奏的运行过程中,24V电源功率不足,造成瞬间断电,致使报警,更换为350W的电源后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