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iH触摸屏显示project NOT Found

楼主(2012-07-12):
一台MT6070iH触摸屏开机后,显示开机横条,出现i series后,出现project NOT Found,2秒后消失.
是什么故障啊?原先将触摸屏重启几次,能将程序加载的,现在没有用了。
另外!MT6070iH如何与电脑连接?触摸屏的RS485接口与PC的RS485接口的连接?

网友A:
好像坏了,去修一下吧

网友B:
可以用网线或USB线与PC连接。

网友C:
可以用U盘下载程序啊,用下载线下载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