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伺服给定10000个脉冲是稳定的,但是给定13000个脉冲,电机出现过冲现象

楼主(2012-07-12):
现有一伺服电机,出现以下问题:10000个脉冲是稳定的,但是给定13000个脉冲,电机出现过冲现象,请教各位大侠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会不会参数设置有问题
梦想?

网友B:
你设置的是位置控制模式吧?是不是极限位置不够呀。
-------bwhzg

网友C:
脉冲个数决定负载行走距离,脉冲频率决定速度
下载积分:+5(超级菜青虫) 说的跟问的切题吗

网友D:
你说的脉冲是行走距离,还是速度

网友E:
过不过冲和脉冲个数也有关系? 高度怀疑楼主说的10000个脉冲指的是速度,如果是这样,加大速度的同时,把加减速时间也加大。

网友F:
是不是频率过快了?

网友G:
给定的速度频率太高,10000个脉冲没有达到最高频率,13000个速度过高
QQ:6395435

网友H:
10000个脉冲对应的实际长度是?
13000个脉冲对应的理论长度是?
会不会13000个脉冲计算出来的理论值溢出了?

网友I:
相当于脉冲累计伺服刚开始没动累计数量多了伺服允许动了就这样一般的限位开关或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