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安川的驱动器配伺服马达,

马达单独拆下来,但是驱动器没有输出电源给马达。

马达无法执行PLC的指令。

PLC也没有警报,驱动器也没有警报。

请教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是啊,
PLC也不报警,
其他的动作都正常,就是这个马达控制的动作没有。
伺服马达驱动器也没有报警。

网友A:
问题没理解

网友B:
首先安川伺服有无电机调试功能,你可以选择调试一下,就你说的这种现象,你要连接伺服编码器的,如果不连接的话,驱动器是初始值的话,肯定要报警的,伺服在ON的时候,是要检测伺服电机的绕组的一系列的参数的,其次你要想达到什么目的,你是要检测好坏呢还是没事干,就想知道它为什么不报警呢。

楼主:
不好意思,没有把问题讲解清楚:

1.注塑机上使用的。
2.这个有问题的是用在加料/计量的。
3.其他的动作都是正常,但是这个动作不正常,我的机器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4.编码器是连接在驱动器,驱动器有一根线连接PLC.

5.把PLC到驱动器的线拔掉以后,PLC能检测到,并且PLC不能伺服ON.

6.其他动作的伺服也是用的安川的系统(电机,驱动器)
  但是其他的动作的PLC到驱动器的线拔掉以后,开电源,PLC检测到线路有问题,警报不能开伺服,关电电源以后再插上这根线需要重新校正原点。(动作是2方向的)
  这个有问题的伺服,PLC到驱动器的线拔掉--开电,PLC也能检测到线路异常无法伺服ON,关电源以后,再插上线,开电源,伺服不用较原点。(动作是单方向的)

期待进一步的指导。

网友C:
没有理由出现在的  这样的现象
办理400电话彰★显企业实力QQ9793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