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7-12):
输入24-28VAC  输出24   功率100W就够了  大家给个型号呗~~谢谢啦

楼主:
我自己选了个KBPC5005行不

网友A:
10A以上整流二极管搭接,或者使用20A以上整流桥。
不好意思,我表达有点问题 。刚才看了下 我这里的电流最大3A多  您看我选的那个型号可以不

网友B:
变压器+桥对+电容+电路板  这样的代价高,不如直接选个100W 24V 的开关电源便宜省事。
变压器原电路就是有的,选整流桥就是为了省地方,不加电容

网友B:
5005是50A 500V,电流太大了。可选KBPC1005,10A  500V
啊??我看型号介绍的这个代表的不是5A 50V的吗?
如果我要选5A  50V的应该怎么写型号呢?

网友A:
楼主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只要是10A以上都行,方、扁型很多。至于什么型号还真的说不上来,不好意思。

网友C:
稍微大一点的安数,应该可以代用吧
喜欢工控

网友D:
选4个二极管最好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