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关于触摸屏的~求高手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2-07-12):
触摸屏里面的内部寄存器LB,LW是怎样用的,怎样才可用PLC触发它?比如用显控触摸屏或威纶触摸屏与三菱PLC一起使用时,应该怎样?

网友A:
触摸屏内部的寄存器一般可通过编写脚本间接通过PLC赋值,触发。

网友B:
直接上图,你要是看不懂,那你就慢慢想着看吧!
QQ:569456723

网友C:
写宏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