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保持寄存器无法保存

楼主(2012-07-12):
各位师傅大家好!我用文本屏D306L对FX3U进行D130/D140寄存器进行数据的写入,为什么每次关电后寄存器都会是0,每次开机后都要重新设定数据,这两个不是都属于停电保持型的吗?怎样才能让它在每次关电后开机都保持上次设定的数据?问题是不是文本屏无数据保存功能每次开机都把0写进去?真是不解,不知为什么,请各位师傅、老师帮我分析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谢谢!

网友A:
FX3U的默认保持区是D200-D511,D130/D140是不保持的

网友B:
重新设置PLC参数,修改断电保持寄存器

网友C: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回复,明白了,我马上改一下。

网友D:
都是D200以上才可以吧

网友E:
学习中
喜欢工控

网友F:
你所设定寄存器应该用断电保持型的
wananjus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