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选取问题

楼主(2012-07-12):
请问各位:75kw风机用软启动器控制起动,请问主线和电柜与电机连接线用50平方可以吗.

网友A:
铜线35就可以的,铝线50是可以的

网友B:
一楼正确

网友C:
刚好可以。距离长就选大点。

网友D:
要选50平方。

网友E:
这要看风机电机的机数,对于4极电机是可以的,6极的如果距离超过100米,就要选取70的了。

网友F:
现在主要是线的质量不达标了,尽可能选的大一点

网友G:
50mm没有问题了,而且还是风机
西门子PLC、ABB变频器、康沃变频器特价销售;非标自动化改造,工业机器人改造
yigongcn.taobao.com

网友H:
建议选择50平方铜线
好好学习

网友I:
3楼说得没错,铜芯线50平方是最合适的,线路长就选大一级。

网友J:
增加了一些知識!真好

网友K:
9楼正解!

网友L:
还是用50平的YJV吧,比较合理
喜欢工控

网友M:
要买国标的的,而且距离不要太长,

网友N:
引用 网友I:
3楼说得没错,铜芯线50平方是最合适的,线路长就选大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