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编程界面求助

楼主(2012-07-12):
请教大侠们图片中的问题,麻烦了,谢谢

网友A:
朋友不好好学编程,去研究这个干什么啊!
一般步进程序编的程序不会太复杂的,306排的话,应该有100多步了,也应该够了,如果不够,再建个块,跳到下一个块,又是100多步。
至于列,也有306列,我试过了,你编程编到不够时,会跳出个框来让你选择要多少列的。
当然,楼主的钻研精神值得学习啊!!

楼主:
呵呵!非常感谢!!“meipingboy ”,只是我最近在学习SFC编程,突然想起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