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永宏一个PLC一个编程的问题,

楼主(2012-07-12):
如图,请各位大侠帮忙改改,最好有个图片。
我刚刚用永宏的PLC ,以前是用三菱的,
付原程序!!!

网友A:
程序不完整,无法找出问题。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忙了。应该不需要完整的程序吧,
我的QQ77323671

网友A:
在这个并行结束分支之前
图1
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并行开始分支,与之配对
图2
写图1之前,必须要先有图2.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B:
你双击错误提示行,光标会自己调到错误的地方。或者你上传程序我们帮你看下

楼主:
请问,我该怎么改,我是按照书上写的格式编写的啊
线上等!请各位高手帮帮忙